本菜鸟修了两块联想l-690,附图

楼主(2012-09-30):
昨天朋友拿来两块联想l-690,故障居然是一模一样的,都是点不亮.正在学习中的小菜鸟兴奋的接过板开测.
        第一块:   先打阻,没短路,再上假负载诊断卡,插上ATX,3VSB不亮,直奔网卡周围,很多贴片电容都短了,拆网卡吧,380度吹了好几分钟都没反应,加到420才弄下来.再测不短了,顺便测下3VSB看有没有正常,一测居然是5V,猜测应该是1117之类的坏了,找了半天没找到.上论坛搜了下正好有图纸,查到5VSB直连一个p2103的八脚芯片,通过ms-6来控制导通产生3VSB,找到测试点了就好办了,测p2103,输入端5V,输出也是5V,肯定不正常,拆下它,测了下D和S直接导通了,本想用第二块板上的换下试试,拆下一测居然也是坏的.....找不到可换的,郁闷.看论坛里好像有人说这个芯片实际就是两个三极管,可以用三极管+飞线.没办法,只好动手试试了,找了两个好的三极管,对照图纸飞线,焊工太差,焊了十多分钟才弄好,再测试3VSB正常了,兴奋的上电测试,听到嘀的一声,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.
        第二块也是同样的故障 ,拆网卡和p2103,但后面有些不同,上一块MS-6有发出控制信号,这块刚开始测的时候也有1.3V左右的,后来不知道怎么又是0V了,找了好久没找到原因,怀疑MS-6坏了,但是手里又没换的,就找了个固定3.3v的1117,1脚接地,2接接输出,3脚接输入,测试能输出3.3V的电压,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点了下开关,又是滴的一声.....

手机拍的,拍得不是很清楚

网友:
楼主有条件的话还是找个MS-6装上

网友:
又学到一点知识,对我这新手来说,真是太有帮助了。

网友A:
按照故障检修流程走对我们新人确实很有帮助,自己的经验积累+学习别人的经验=成长加速。

不过楼主380拿不下网卡芯片420才拿下,这一点对楼主的风枪表示小鄙视一下。

一般300-350都可以拿下,偶尔到380,很少超过400的。

网友B:
楼主是改了2个MOS管上去呀

网友:
很快俺也要修本了,先来混个印象

网友:
   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!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故障检修流程走对我们新人确实很有帮助,自己的经验积累+学习别人的经验=成长加速。

不过楼主380拿不 ...

风枪刚买的时候300左右就够了,现在没那么好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改了2个MOS管上去呀

没控制电压,用MOS管不导通,才用了个固定输出3.3v的111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故障检修流程走对我们新人确实很有帮助,自己的经验积累+学习别人的经验=成长加速。

不过楼主380拿不 ...

风枪现在最少380以上才能吹下东西,刚买的时候300左右

网友:
这个也行啊,考机没有出现不稳定的问题嘛

网友:
厉害!   唉.. 咱这些菜鸟望尘莫及啊~

网友:
把MS-6焊飞起来更牛逼了

网友:
联想好多主板都是V星代工的,也有好多都是3vsb都不出来。就好像6506这个芯片坏的蛮多的

网友:
写得真不错  这让我镸了不少知识呢 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