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g4736笔记本电脑开机自动关机

楼主(2012-09-30):
宏基g4736笔记本电脑开机自动关机,换电池和配置器都没用,问题还是一样,最后用稳压器连接电源,正常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!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啊!知道的说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开机到什么时候关机?电池正常能用多久,是不是没电呢。。。适配器是不是坏了或者接触不良了呢。。。

网友:
适配器你 有没有测量是多少伏特

网友:
  我遇见过。怀疑是CPU 后面的NEC 大电容。

网友:
楼主说代换过适配器并且有说用外接稳压电源正常工作。那就排除内部元件故障了啊?

先更换硅脂再说,有时候导热不好也会有开机掉电但是偶尔能开起来的现象。

网友:
掉电  重启  首先考虑散热

网友:
拆机
裸板测试适配器是否可以正常开机

网友:
有热风出来吗?

网友:
用可调正常,可调的时候电流多大(考虑电源供电不足)
不上电池只用电源的时候是否正常(考虑充电电路问题)
用可调正常,可以排除温度引起。

网友:
用可调正常,应该就是适配器的问题了

网友:
一种是测适配器的电压是否正常,另外可能那个电容微短路,因为电池的电压和电流都低于适配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