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三星1666打印机提示LSU错误

楼主(2012-09-30):
一台三星ML-1666打印机提示顶盖打开,检查电源板有故障,更换电源板,又出现传感器错误的提示,反复检查不知是何原因,期间把1666刷成了1660,还是提示传感器错误,最后发现是新换的电源板有问题,于是把电源板退了,继续维修原来的电源板,修复后电源板电压正常,但不能开机,发现是激光器短路,更换激光器后能打印,但是打印测试页全白,提示LSU错误,怀疑新换的激光器有问题(淘宝上买的二手激光器),但淘宝卖家说我激光器旁有个铁片没装好,我反复检查没发现有什么铁片,我还是怀疑买的激光器有问题,但又不确定,维修此机一波三折,几乎要崩溃,特来论坛求助高手,难道我换的激光器真有问题吗?(激光器无灰尘)

网友:
激光器安装和连线有问题都会这样

网友:
激光器安装
\

网友:
激光器上面的挡板,像传感器杆样的没打开

网友A:
根据你描述估计主板也是有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根据你描述估计主板也是有问题的

可能是电源板24V异常造成激光器短路,难道把主板也损坏了,可是已经刷成1660了,刷不回1666,软件没有1666的,主板太贵,不敢轻易购买。

网友:
问题确定了,主板也是坏的,谢谢大家的帮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根据你描述估计主板也是有问题的

谢谢,确实是主板也有问题,更换主板后正常,这个机器竟然电源板,激光器,主板都是坏的,应该是电源板的24V滤波电容开路造成的。

网友:
4200我处理了一例,就是前门传感器复位不到位,改动一下那个传感器,或者更改一下传感器的位置试下。让它复位,但是这关LSU什么事呢?反正我的就是那样好的。

网友(2012-11-08):
激光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