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细密线,屏坏,修屏的哪个位置

楼主(2012-09-30):
联想LXW-WL19BH
收了个二手的赔大了,高压板坏了 没修好 买了个原装的,然后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 ,买了驱动板和屏线 都不是,找专业
修显示器的人,他测了下 屏坏了,他说能修,可是好贵  比显示器都贵,

能修的话,是屏哪个位置需要修额 ,对显示器没那么深的学习, 懂得人指点下,就当练手了 !

网友:
如果能修的·话,那一定是屏线插头接触不良喽。你处理看看喔

网友:
加焊一下

网友:
注意屏线接口处 处理好绝缘 以免受干扰    要不行的话 就的花100块钱 修屏了 压屏机 成功率%90以上

网友:
唉!这问题不好搞啊!

网友:
先测量屏升压 23V  10V  -7V  是否正常。  如果正常这个故障多半是屏主芯片问题。

网友A:
这个型号灯管也不咋地~!

网友:
是先测好电压先,都正常换个屏芯片试试

网友:
从外到内 从简到易 慢慢处理...确定一下屏线..屏接口..这些有没接触性的不良,,,还不行 再作下一步打算 查屏.

网友B:
这个现象怎么看都是屏线的问题,既然驱动板和屏线都换了,那问题估计就在屏的屏线接口上,实在不行,飞

网友:
我觉得先处理下屏线试试,这样的现象跟屏线也有很大关系.

网友:
这几个电压 都正常  主芯片没有额  不行就买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型号灯管也不咋地~!

嗯  这款机器就灯管好坏 其他的不怎么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现象怎么看都是屏线的问题,既然驱动板和屏线都换了,那问题估计就在屏的屏线接口上,实在不行,飞

屏线问题早就排除了

网友:
屏头这类的问题, 不然也就没得搞。

网友:
估计屏挂了

网友:
看第一张图片还以为生化危机呢

网友:
我也有几块这样的屏 没修好

网友:
本人可以确定了 这个问题你换逻辑板上的芯片  保管好

网友:
对屏了解的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