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内屏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12-09-30):
E420从不开机修到内屏暗屏 并且显示上下两个图像。接到的是二修的本之前是不开机 ,修开机后网卡短路发烫,摘掉后开机能显示。外接进系统正常 内屏显示上下两分屏。屏被拆开过 换屏还是一样。有没有遇到过的 是显卡还是屏线问题,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分屏的十之八九是显卡

网友:
E420显卡是垃圾,很爱坏,加焊显存看看吧,打的黑胶,小心点

网友:
这个显存多 不太好搞。黑胶

网友:
先外接试试吧

网友:
外接正常吗

网友:
嗯!成像系统有问题80%是显卡的问题啊!你先做下BGA再不行话,就换个显卡看看,应该可以的!

网友:
外接很正常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