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000 G430笔 记本开机不显示掉电

楼主(2012-09-30):
       联想笔记本3000.英特 G430 开机不显示还掉电。触发后电流从0.028A-0.595-0.286A-0.598A掉电-0.029A。10秒以内就掉电了。系统单元待机3.3v-5v 都有。内存1.5v。cpu1.5v也有。单元电感都没有短路,我正在打对地阻值的时候,量到一个单独的usb接口 JUSB3 的数据线对地 二极管档 2脚-3脚的阻值都只有20左右。其它两个usb接口数据线对地红表笔接地都都有500左右。请问这个阻值 能不能   说明什么?有图。请求思路。提前 谢谢 高手 指点

网友:
找到原因了就找南桥USB模块了,看看这个USB数据线到八角心片没有,有就取掉就好了,没有如果直到直接到南桥就干南桥就好了嘛

网友:
USB出问题的多这机器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接口短路了,还有就是USB数据线的电感,都是好的那就是南桥挂了,得换一个

网友:
嗯!这个USB阻值严重偏小呢!你先找给USB脚的供电芯片,检查是否为正常,再者就考虑南桥的损坏

网友:
这种机器U口低通病。

网友:
这种通病帖咱们论坛里多呀

网友:
usb接口本身没有问题的。从图纸来看。直接就到南桥了。我在主板上没有看到什么8脚芯片,数据电感什么的。

网友:
楼主别墨迹了,直接干SB!

网友:
换南桥吧!

网友:
搞南桥啊,BGA

网友:
把USB拆下看,机器是不是正常,一些机器有一组USB不能用一样可以正常使用的。

网友:
干南桥把、、、

网友:
同志们。联想G430笔记本开机不显示还掉电的。换南桥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了。但是有些不怎么稳定,现象是有时候不认硬盘,也不认光驱。我全部装好后就认不了硬盘了,再次拆开,裸板测试又可以了,再装好。第二天又认不了硬盘和光驱了。可能再换南桥。说明,接口数据脚接小电容,阻值都是300多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