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 进系统用一会儿屏幕就会自动变成红白蓝灰交替闪烁

楼主(2012-09-30):
昨天同行拿了一台联想G460的笔记本,说有问题,开机检测,可以进系统,用了一会屏幕就自动暗屏然后就会出现灰白红蓝交替闪烁,就像有的显示器待机一样,小弟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,不知道如何下手
急急急!!!

网友:
后来直接就是触发后电流跑到1.2左右就掉电然后自动开机就一直这样要过会等机子冷了才好开机、

网友:
难道没显卡吗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类似的,不过非此型号,我的是屏线松了。屏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没有了显示信号。进入了类似屏保的状态吧

网友(点评):
这种现象还没见过,应该很少出现。

网友:
外接试试啊

网友:
重做了集成桥之后,貌似好了!!!在测试当中。。。。

网友:
唉!BGA三桥就能弄好60%机器呢.

网友:
是不是屏坏了哟

网友:
遇到过,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情况是显卡的事呀,同行还给你留着,不错

网友:
看样子是集成显卡问题了

网友:
会不会排线 皮破了 导致 屏变色 然后漏出来的跟接地碰了 掉电?

网友:
上次修过,换屏线好了……

网友:
做桥今天又不行了!还出现重启的现象!今天刚开始的时候,晃晃机子就会黑屏,然后就开机重启

网友:
仔细听听有没有响声,有的话应该是屏线破了搭在铁框上了

网友:
换个芯片呗

网友:
华硕的有一款机器调BIOS可以解决  楼主可以试试

网友:
碰到过一台进水的 修好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换主板了

网友(2014-07-13):
换个显卡

网友:
先换排线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