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1916头大的问题..谁能帮解决啊

楼主(2012-09-30):
情部是这样,,原来是开机黑屏,,..现在是我换了高压板,,但是我一接高压板,不接灯管的情况下,,电原板就会发出很响的声音,,好像是大电流放电的声...然后整个电压拉低..如果不接高压板..它就是好的..而且不发出声音...我以为是我的高压板有问题..但我换了好多块都是一样的现象....故障可能电源板有问题..但我一直找不出来..哪位大哥.帮帮我..谢谢...

网友:
高压供电是几压?还要确定暗屏的吗?不行的整张电源板换吧。

网友:
高压板电流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高压部分短路了吧

网友:
我有遇到一次是电源IC的问题

网友:
你把原来的高压切掉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