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叮咚叮咚,响,是哪里的问题啊?

楼主(2012-09-30):
 大家好.

俺的笔记本 现在又开始不稳定啦, 没有人动它,  它有时就 叮咚 响一声, 就跟 外接USB设备 叮咚那一声 一样.

一天能有好几次.

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?  是不是.......

网友:
都没明白你说什么叮咚

网友:
你换个系统

网友:
你这问的也太不明不白了吧,没懂。觉得多半是系统问题。

网友:
USB出问题了

网友:
是不是有人敲门了。。。。。,这个你先把系统换过试试吧,用着都没问题的

网友A:
南桥吧,以前一个华硕主板就是无缘无故显示USB设备的提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吧,以前一个华硕主板就是无缘无故显示USB设备的提示

先换个系统试试,再查查USB接口

网友:
应该是键盘粘键了吧

网友:
硬盘。。风扇。。。都有可能

网友:
应该是usb电路问题,排除外设试试。

网友B:
IBM的机器吗   IBM插拔电源会有这种声音

网友:
说清楚点 是什么机器 什么系统  什么情况下出现什么样的声音

网友:
键盘问题多些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IBM的机器吗   IBM插拔电源会有这种声音

HP 的笔记本。   打印机 数码照相机 等一些外设 插USB口的时候 就会 丁冬响一下.

可现在 没人动它,  它自己也会响.  好象是电路出现问题了, 因为 开机键 手触摸有电流的震动,有时屏幕也会黑屏. 过一会儿 又自己亮了。

网友:
先软件,再硬件,确定故障点解决就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P 的笔记本。   打印机 数码照相机 等一些外设 插USB口的时候 就会 丁冬响一下.

可现在 没人动它,  它 ...

查查休眠开关部分看看

网友:
插USB叮咚想,是不是换了多媒体主题了啊

网友:
你用的一定是WIN7的系统。
这是正常的,我的电脑也这样。
有时旁边拔插电源插头他都会响一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