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235H 不通电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2-09-30):
客户送来一台宏基的22寸显示器,故障为不开机。按开关键没有反映。
见些类情况,一般怀疑是电源板坏了,次极无电压输出。于是开始动起手来拆开外壳,
取下电源板接上电源用表测式,一接上电源的时候次极是有5V和24V输出的。可是灯就闪了一下就没电了。
我还以为是次极有短路,断开了驱动板,和高压板的保险丝。再测还是如此,刚接电源时有电,慢慢的5V就下降到了0V。
此电源板的电源IC型为EA1530A 上图
测得第一脚有10V左右的供电,还算正常,
8脚有300V左右的电压,还有3脚接了一个100K的电阻接地也正常。还有其它的电阴二极管什么的都测式过了没有短路的现像,
电源芯片也换过还是一样,下一步不知道如何下手了,高手给点意见吧。在此谢过!

hjq
“其它的电阴二极管”是什么东西呢?发帖自己也看一下吧,免得人家费解。

网友(点评):
10V不算正常,换二极管及光偶试试

网友: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hjq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刚接电源时有电,慢慢的5V就下降到了0V,这有可能是哪个电容存在漏电现象以及电子元器件存在软击穿呢!

网友:
1脚的电解电容代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lz牛啊。我修是经验维修

网友:
不行就上通用板

网友:
先断掉驱动板和高压部分 修电源

网友:
建议电容全换

网友:
换电容我试过了,断开驱动板我也试了。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。问题是电源芯片的一个稳压二级管坏了,这个管子坏的好奇怪。用表测式都正常  就是电压不稳造成的。

网友:
找找看看有没有击穿的电容,有的时候12V空载正常,负载就不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