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38L USB不认

楼主(2012-09-30):
DELL PP38L 电脑用大约1个小时USB就不认了 南桥换过 接口阻止正常 接口没问题  有遇到过的 给个思路

网友:
我初学者.来个人气

网友:
不认的时候供电时钟什么的都有吗。

网友A:
不认拔了再插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认拔了再插呢

还是不认  过一会再插就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