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察的被摔了的机器

楼主(2012-09-30):
中秋佳节,给大家 献上一个维修案列
一个刑侦队的拿台hp CQ40来修,AMD的,说是摔了的,故障是按开机键没得任何反应,报价200(警察惹不起啊),开单走人。
迅速拆机,打了下各主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,正常。通电,TPS51125发烫,测量此芯片的8脚,无电压,这个电压是51125内部线性块调节出来的+3VLP电压,主要是给EC提供待机时候的电压,然后打阻值为0欧,心想十有八九都是EC挂了
然后断开pjp301
再次通电,51125还是发烫,打阻值,+3VLP的阻值是30多欧,+3VL0欧,看来真是EC挂了,果断把EC拆了,再次测量+3VL的阻值,400多欧,应该正常了。再次通电,51125还是发烫,看来51125还是坏的,然后把51125拆了,量+3VLP的对地阻值,还是30多欧,把PC306拆了,阻值还是没有起来,心想还短路啊!所有的都拆了还短,这个机器是摔了的,怕板子内层短了。不管了,上了一个好的51125上去,该出来的电压都出来了,看来+3VLP这个30多的阻值是正常的,我拿另外一个板量又是400多欧。
既然电压出来了,就把好的EC装上,开机,电流起来了,把CPU,内存装上,电流跳变了几下,最后停到1.8A不动了,10多秒后大小写灯在闪,重新插了下内存还是那样,有时闪3下,有时闪4下,换了内存还是那样。心想这款机器的CPU坏得多,会不会是CPU坏了呢,随后找了个CPU试试,开机,电流跟没换CPU的电流不同,接屏,亮了一秒,马上掉电,第二次开直接都不亮了,感觉是在冲显卡就掉电了,一直就那样,然后就上BGA加焊了一下显卡,故障还是那样。突然想起这个机器的BIOS也会出问题,但是第一次还是亮了一下屏的,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,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刷了一个BIOS,开机亮屏。终于好了,现在CPU也是坏的,200元修机器还得换CPU,肯定不行的噻,打电话再次报价,那个警察说一起300元,CPU是贴本啊!没得办法,只好认了,还是那句话,像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惹不起警察啊!
小弟第一次发维修贴,组织语言不好,写的不好望大家见谅 ,多多指导。小弟请大家看了赏点下载分,这个分来之不易啊!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,生意兴隆,工作顺利

网友(点评):
怎么看这机器也不像是摔坏的

网友(点评):
哈。警察啊

网友:
廷好.找钱就好

网友A:
首先你报价不要报的那么死,咱们做生意毕竟还是要赚钱的

网友B:
这个U应该不贵吧,蛮便宜的。

网友C:
不知道故障前,最好先不要的价,,,

网友:
是的,要的太少了?

网友:
同意楼上,报价要考虑到可能的故障

网友:
唉!楼主以后再没查到故障前,最好不要报价,不然会亏本的,等检查到故障后在报价也不迟啊!

亏得更多

网友:
要一点算一点吧

网友D:
警察的钱才好赚,他们都是回去报销的

网友:
坏的太严重了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报价不要报的那么死,咱们做生意毕竟还是要赚钱的

不是啊,主要还是熟人,原来来修过的,他都说了超过了300不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U应该不贵吧,蛮便宜的。

淘宝价格是110,我们有一颗试机的给他了,要不然要发货,现在试机的都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故障前,最好先不要的价,,,

不报价,有些人认为几十都可以修,到时候不修浪费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警察的钱才好赚,他们都是回去报销的

这个是他自己的机器,他都说了,局里的我们随便喊价,他自己的,能省就省,我觉得他虚伪,他自己都说了他有一套200多平米的别墅

网友:
现在维修难做啊,先多处故障的很难报价的,基本不挣钱

网友:
摔的机子我一般是修好的报钱的,不修也没有关系

网友:
把EC给搞ED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