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l400进水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9-30):
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进水sl400,拆机后触摸板周围已腐蚀,经过清洗后,通电。
测得待机正常,3.3v和5v电压都有,但是开机不触发。于是从电源开关开始测试
,测得开关3.3v正常,根据图纸测得PWR_SW#的3.3v发给IT8752e的141脚,之后
检查IT8752e的工作条件,发现11脚的+3vs无电压,于是再向上查+3vs线路,测
得Tps51120的15脚并未产生3.3v的工作电压,检查Tps51120的工作条件,4脚
VREF2有2.0v,但是12脚的开启信号并没有3.3v,再往回查询此信号的来源,是
由IT8752e的23脚产生的vsus on,并且此脚已产生3.3v信号。后测得c8109和
r8108已坏更换后,+3vs电压已输出正常。然而此时机器仍不触发,Tps51120的
11脚并未输出3.3v的SUS_PWRGD信号给IT8752e的75脚,加焊Tps51120后故障依旧
,因为此时手头没有Tps51120可以更换,所以就决定从vsus on处的r8115飞线到
SUS_PWRGD前的r8113的一脚,并且摘掉r8113,至此开机触发,进系统,故障修
复。此机器的3.3v和5v的单元电路都在触摸板周围由Tps51120产生,所以进水后
导致元器件被腐蚀,机器不触发。

网友:
希望能帮助到大家,图纸和点位图都是在论坛里找到的,节省了我不少时间。

网友:
说白了这是厂家故意设计的,就是要让你进水,你想想,你如果设计的话,你会把重要的放在触摸板下面吗

网友:
联想的这几款机器进水都是坏这个地方,遇到比较多了

网友:
不知道芯片工作条件是在哪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