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g41t m lx v2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12-09-30):
同行拿过来说这板不跑码,说修一下,于是动手,目测一下,应该这板还在保吧,不管了。发现没有什么断线,烧焦的,就直接测供电,当测到内存这供电只得1。12V,感觉低了,供电正常应该是1。5V,于是在网上找一下这板有没有通病,果真有,说CPU风扇和IO旁边的822排阻容易坏,说内存供电不跑码时候是正常的,亮机后才会有1。5V,于是压过桥没有效果,就准备换822排阻,由于这板排阻比别的板的排阻体积要小,找完料板都没有找到一样的个子,没有办法,于是看这板有很多822这排阻,于是找一个BIOS旁边的822拆下来,换到CPU风扇旁边的去,触发,诊断卡复位灯还是常亮,后来又把IO旁边的排阻换和拆下来的排阻换上去,触发,复位灯不亮了,怎么还没有跑码,郁闷。后来把弄下来的排阻得弄回去BIOS旁边去,结果诊断卡直接跑一个码F0,有希望了,上内存,一路跑码,直到显示38亮机代码,测试几次都正常,这应该是IO旁边的排阻的问题,有通病的板还是在网上找找有收获,否则有可能修上一天也修不出来。下面是别人修过的也是这个问题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34836
后来还特别测一下内存供电这里,的确跑码后内存供电才升到1。5V,以后不要死盯着这电压不正常去修,否则怎么修也修不好这问题了。

网友:
有时是应该搜搜,省了不少时间

网友:
说得一点也没错啊。。。

网友(2016-03-30):
华硕主板通病822很多案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