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2211f显示器自动跳出Quick View自动切换

楼主(2012-09-30):
HP 2211f显示器自动跳出Quick View自动切换     切换一次屏闪一下。把开关键都拿掉还是一样... 截图都看不到那个框框...在右下角。但是把开关键按住不动它又可以不跳.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Quick view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ie
                     photo
                     gam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
                     custom

                     cancel
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 and return

网友:
取下键扫描板看看还跳不?

网友:
应该是按键漏电 全部换掉

网友:
看看这种显示器可不可以恢复出厂设置

网友:
楼主说了把按键板折了还有这种情况呀,试着重刷下程序看下,我碰到过这样的屏

网友:
把按键全换了就OK了

网友:
如下安建板 还跳就刷程序吧

网友:
换掉全部按键

网友:
这是驱动板问题,刷下程序

网友:
按键漏电 就是按键不按的情况下有阻值 正常应该开路

网友:
好吧。按键板拿掉还是跳。刷程序我又没东西刷.....
么办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