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CQ32 I3的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

楼主(2012-09-30):
本本来的时候是一修机独立显卡,来的时候开机无显,我就直接加焊显卡显示是,但是过会就不显示了,正常显示的时候显卡供电是1.1V 不显示的时候电压就是0.9V 。后来我在测机的时候发现,板子冷却的时候第一次触发的时候是不会亮机的,但是电流跳变都正常,就是显卡供电是0.9V。等板子的显卡有点烫的时候拔掉电源在触发一下就会亮机,显卡供电也就正常了回到了1.1V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,板子要预热的时候才会亮机冷却的时候就不会亮机。请高手前辈们指教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常见啊, 加焊或者重做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。

网友:
我的板子也是的,等待

网友:
丛植显卡  不行换个显卡

网友(2012-10-31):
我手上有一台是外接显示正常,内接不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