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硬盘维修

楼主(2012-09-30):
迈拓Maxtor40 g硬盘不通电 5V正常 12V没电压  新手求帮助??不知如何测量 !!

网友:
共同学习一下

网友:
硬盘你也
修啊

网友:
也许能买到二手的线路板,但板上的IC!!!!!!!!

网友:
我听人说,收一堆坏硬盘.然后不停换线路板,总会有些有用,

网友:
找一板换上

网友:
没有维过硬盘,我都是找一个样的板换上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12V的接口上不是可以测吗

网友:
还修个啥?仍到厕所里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