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420CPU电压有个出不来

楼主(2012-09-30):
一台thinkpad e420  一开机待机0.03.测量没有待机,摸待机IC 有点烫,就订了个待机芯片。换上去可以上电了。上到1.2左右掉电,然后又重启上电,再掉电。测量发现CPU有3个电感,有个电感上没有电压,其他两个电感都有1.15V的电压,掉电应该这个电感电压没有出来,有没有遇到过这问题的

网友:
那个电压是+VCC_GFX_CORE,当插上内存显示后才有电压的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正常呀。那是不是CPU电压

网友:
真正的高手呀

网友:
真的要亮了之后才出该电压吗,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,没有修好。等待高手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