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AOC tft22w90ps1 的MCU

楼主(2012-09-30):
AOC TFT22W90PS1  产品代码是 2236vw,求个MCU 现在的问题是不加信号,其他一切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告急。客户不等,同行改驱动还不如不修呢

网友:
拆除VGA端口处的6脚元件试试。

网友:
取掉VGA端口处的6脚元件试试,一般就能好的。

网友:
我把VGA 和DIY 的互换了一下还是不行,改驱动板修好了。谢谢楼主

怎么修好的也不说下 ,这种人最无聊了

网友(2014-11-19):
程序出错了,这个还真不好找。我修那么多显示器,没备份BIOS出来,换个板才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