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一个很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12-09-30):
如图 这是一个系统供电芯片SHDN的开启信号
现在是低电平状态 无3M 5M
R443上端为3.3V  下端为0V
Q38 B极为0V C极为0V E极为3.3V
用表笔点一下R443下端或者点一下Q38 C极 SHDN就变成了3.3V高电平 有3M 5M输出 可以亮机
关机后再插上电源也是要用表笔点一下R443下端或者点一下Q38 C极  SHDN才会变为3.3V高电平

问题:为什么要用表笔点一下 Q38或者R443下端SHDN才会有3.3V高电平呢?
知道的麻烦解答一下,谢谢!

网友:
原因说不出来.换掉Q38或短接R443应该就解决问题了.

网友:
路过~ 路过~ 不用管我

网友:
  好好测下, 是原件不良,还是断线。

网友:
图都不全,咋说?

网友:
那个适配器检测信号  正常不?

网友:
电阻虚焊吧

网友:
阻尼三极管换个试试

网友:
短接r443最直接

网友:
把两个元件都换了!我就不信邪了!

网友:
短接就可以,9楼主意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