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16S电池可开机,适配器不能开机一例

楼主(2012-09-30):
客户说电源接口坏了换一个要多少钱,你确定是头的问题吗。。。他就说之前都是好好的,就是碰一下就不行了。。。
     马上接过手后,插上可调电源,表显示为0000。。。我心里估计应该不是口头的问题,应该是主板有问题。
    一下子就把机给拆开了,原来头是可以拆出来的,带线那一种。。。我在客户前直接更换了一个头,,再试。
     结果还是一样。。。。。客户相信主板的问题了。。主板留下。。。

      插上电源显示0000的话,应该是保护隔离没有过的。。。。马上测量第一个隔离管Q1009,控制级,,发现是 19V。。
肯定不正常的。。。就往这里查吧。。控制级去到一个N管Q1008,

测得Q1008三脚都19V,不正常。。。G极和D极19v都正常的,但S极也为19v,I不正常。。ADP_EN#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才对的。,。。往下查吧。。。。去到一个LM393比较器。。。

看了一下LM393工作流程。。ADP_EN#要输出低电平的话,LM393 5脚和6脚要负大于正 这样条件不成立才不会输出高电平。

测了一下,5脚电压按照两电阻算出来跟实际量出来的是一样的,4.8V       6脚电压6.6V。。条件刚好是负大于正。
应该不会输出高电平才对的。。。难道LM393的工作条件不满足,

测了一下8脚供电19V正常。。。。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LM393坏了。。。从料板中拆了一个更换上去。。

  插上电源表显示0.02A待机。。。又测了一下LM393.果然输出低电平。。。。。。。维修完毕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英业达的机器,,板子上没标识,,找元件的时间比较长,不好修,,有时候只能通过IC引脚定义去跑线路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V450 的板子,电池可以开机,适配器插上没反应。修了半天电压数不出来,记得是光驱周别的一个242欧姆的电阻掉了。

网友:
思路清析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我也想修这样的案例、

网友:
和我上次修的4416S的一模一样  也是LM393坏了  不过我的是换了后保护隔离过了  但是3V5V芯片和IO都烧了

网友:
英业达的用的比较器很多,设计比较复杂

网友:
会看图就好修了

网友:
呵呵
客户就是这样,自以为是,最后事实摆在面前才知道自己的错误

网友:
分析的条条在理    简洁明了

网友:
比较器坏导致保护隔离美国

网友A:
遇到过一次类似的,没有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过一次类似的,没有修好

我在对笔记本电路不了解的时候,我也碰到过这个机器一样故障的问题,自己搞不出来,后来拿去给所谓的同行维修,本来电池是可以开机正常使用的,给他们修过后,连电池都不能开机,三个桥还给他们干过,板子彻底永久长眠了。。。
当时我狂晕。。。。真是无语。。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经验之谈

网友:
条件都满足了就要换个芯片了

网友:
我秀到过4416S隔离保护不过,刷了BIOS好了,不过电磁能不能开机就不知道了,当时电磁客户没带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