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2 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不充电

楼主(2012-09-30):
HPCQ42  板号:DAOAX1MB6F1
故障: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开机不充电
检修:接电源待机0.01A 按开机键无反应

CN17  1,219V    PQ52 419V   30.08V  10.04V  保护隔离没过,公共点电压没出来,查PQ56   2ACOK#  5V  高电平不对,查+VH28  18V  应该28V才对,ACOK IN就别提了,依旧0.04V
接着查充放电芯片PU6 ISL6251A   1脚电压5V 正常  2ACIN 0.04V 不对, 3EN 1.1V
正常, 8脚基准 2.39V正常,2418V正常,重点把目光瞄准26251ACINPR235 118V20.04V ,怀疑电阻变值,拆下量100K正常,量PR23612K正常,断开PU6 2脚,ACSET跳高为5V PR2352脚还是0.04V,按照电阻串联分压没道理啊,搜索6251ACIN,发现还有电路相连,
这是+VH2828V电压产生电路,这时想到+VH28只有18V,量1脚电压18V 怀疑P2805MF有问题,拆掉PU2,电流0.00A ,原来待机0.01A是假的,66251ACIN达到2.11V,看来PU2有问题。换上新的P2805MF 28V依然没有出来,所有电压还是老样子,量外围电容没有短路,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更换PC62 电容,通电28V出来了,所有有问题的电压都恢复正常,触发,亮机了。充电都正常了。

网友:
问一下高手PU2那是什么芯片啊?

自主升压的芯片

网友:
新人学习了 好贴子

网友:
嗯!嗯!阁下真是好样的啊!一步步剥丝抽茧啊!终于能拨开云雾见青天啊!呵呵!

网友A:
问问啊,VH28V是做什么用的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问问啊,VH28V是做什么用的啊

PQ52的1脚控制极上拉电压

网友(2017-02-08):
清晰易懂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Q52的1脚控制极上拉电压

保护隔离管的 控制上拉

网友:
修得不错,电路原理分析很到位

网友:
楼主原来的那个是好的吗

网友:
一个电容惹的祸?

网友:
pc62电容是什么作用

网友:
耳温枪而非为服务范围服务费

网友:
学习一下,要点个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