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主板第一次上电复位信号正常,但不能强行关机或按复位无反应

楼主(2012-09-30):
主板是M2N-E  新手不知道怎么修 谁有电位图发我63554509@qq.com

网友:
量下供电是不是正常,再查下时钟和复位。

网友:
只能说复位不正常 先解决复位问题

网友:
不好说,一般可以开机。就和电路没什么关系了,不需要电路图了

网友:
你量一下电源座14脚是不是对地短路了。

网友:
看看南桥是否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