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简单的问题,不玩游戏还真不知道。

楼主(2012-09-30):
前天来个人送台华硕a43sd I5 8G 320 2G独显 和他扯淡 和他说 配置不错哦 他说装个系统要win7的 犹豫我也是专卖华硕的 基本华硕的系统都有专用的 10分钟就装好了(神速吧:) 拿回去 过会来了 说穿越火线不能全屏 我曰了 我说简单的 分辨率不对 怎么搞都不行 这里面有20分钟搞了 然后上网找 资料 吗的 找到了 是这个打开注册表编辑器:“开始”--输入“regedit”依次找到:
HKEY_LOCAL_MACHINE------SYSTEM------ControlSet001-------Control-------GraphicsDrivers-------Configuration------然后右键点击Configuration
选择查找,输入Scaling,在右框内即可看到scaling,右键scaling选择修改,将数值改为3即可 重启就好了
希望给各位同行 小小的帮助 (*^__^*) 嘻嘻……
win7

网友:
更新显卡驱动 可以的,以前做过

网友:
这个我也是在网上找的,学习了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是不全屏,没管过它,能 玩就行

网友:
是啊,玩游戏白屏,硬件排除的话,换驱动,,,,很多GHOST驱动并不是完全兼容.
可以到官网上去找驱动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