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开机键,触摸"嗡嗡震动". 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(2012-09-30):
HELLO EVERY ONE

俺的笔记本 最近忽然发现 开机键 触碰它的时候 有震动的感觉 ,但是 还没有发麻触电的感觉,仅仅感到 嗡嗡在震动

耳朵虽然没有听到 嗡嗡响,但是 手指头触碰的时候 就明显能感觉到 震动的感觉.  就像 手抓住 一只大苍蝇, 苍蝇在手里 拼命煽动翅膀的 感觉.

另外,感觉 笔记本硬件供电似乎不稳定,主要表现在 USB口 以及 给 高压条的 19  12  5   3.3V  ,因为屏幕有时会灭.

还请高手指点迷津啊. 一般是哪里出的毛病哦.

网友:
你是不是光驱里放了光碟啊?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光驱读碟时高速旋转的震动.是正常的.   就像 手抓住 一只大苍蝇, 苍蝇在手里 拼命煽动翅膀的 感觉.你形容的好有意思啊. 哈哈.

网友:
  没有光碟...   我是怀疑 是什么东西 把电压 拉低了.  导致设备无法正常运转.

网友:
会不会是你的灯管漏电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