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秋修R400,有时序无思绪ICH_SLP-S5出不来

楼主(2012-09-30):
机型:联想R400(独显)
板号:MALIBU-3 EXT SVT   MLB3D-6
故障:不触发
检测:VCC3M,VCC5M  已经出来。MPWRG=3.3V.
          ICH的VCCRTC=3.3V
          ICH_SLP-S5,ICH_SLP-S3在插上适配器后,被拉低,此信号出不来。

目前南桥的32768晶振,谐振电容,106电阻都换过,南桥82801IBM也换过,BIOS刷过2个,故障还是一样。
关于IBM的时序只了解下面的。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
这是T60的时序

R400的时序与T61的时序有些不同,R400的MAIOFF是由VCC3M上拉后给PMH7的,并不需要H8S发出,还有其它的一些不同。

图纸里的南桥供电模块里,南桥的待机电压只有2个,一个是RTC供电VCCRTC=3.3,一个是VCCPSUS待机供电VCC3M.
时钟:32.768,(晶振,电容,电阻都换过,南桥换过)
RSMRST=MPWRG=3.3V

网友A:
LID检测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ID检测了吗?

LID是从LCD_CONN出来到H8S2116的。没有接屏测试

网友:
按时序,已经到了南桥了,就等南桥的SLP信号了。

网友:
MPWRG直接进南桥的RSMRST#脚。

网友B:
sb不出slp信号是不是条件还有没满足的!

网友A:
你的理解有误。
LID信号是开机的必备信号之一
并不是屏发出来的。
你可以在网站上搜索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理解有误。
LID信号是开机的必备信号之一
并不是屏发出来的。

这个当然知道,LID是由WCC3M经过上拉电阻产生高电平,当屏盖上时会把LID拉低。所以在没有接屏的情况下,是不会有拉低此信号的可能。除非上拉电阻虚焊,但目前是南桥的信号没有出,南桥发出的SLP信号的前提条件没有满足,现在不晓得南桥还有哪些条件需要测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b不出slp信号是不是条件还有没满足的!

现在就是不晓得有哪个条件没有考虑到。

网友:
SB再换一个

网友C:
吧  S3 S5信号  在 PM7的那端翘起来看看 是否被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吧  S3 S5信号  在 PM7的那端翘起来看看 是否被拉低

是南桥把这两个信号拉低的

网友:
又换了个南桥,还是一样,南桥给PMH的ICH_SLP_S信号被拉低。翘起PMH端的2条脚,在不通电时,南桥端的阻值为350左右,PMH端的阻值为500左右,通上电后,南桥端的阻值为25左右,PMH端的阻值为100左右,南桥端的电压为0V,PMH端的电压为0.2-0.4V,,明显为南桥拉低此信号。

网友:
想不通。怎么回事?

网友(2014-07-21):
我的一台G550 什么都好像正常了,就是不出SL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