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0不认声卡硬件

楼主(2012-09-30):
一台联想Z470进水,开始不亮,修亮后发现无线网卡灯不亮,有设备,反应给客户,客户说可以,交给客户后,第二天客户说没声音,拿回来果然没的,连硬件都没声音的,但是换了声卡,桥,还是一样的,声卡供电5V,时钟1.6V 。ACZ_SDOUT没电压 ACZ_SYNC0.45V,现在搞的没思路的,客户又急着要,求高手指点啊

网友:
声卡供电不止一个哦,上次就修到一个没声音的,是少一组供电

网友A:
我今天也修到一台Y430的机器,没认到声卡硬件,怎么搞都不行,这种问题如果没图纸真的不好修啊,建议楼主找一下图纸吧

网友B:
进水机是不是断线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水机是不是断线了?

表面看是没有断线的啊,进水的东方也比较少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今天也修到一台Y430的机器,没认到声卡硬件,怎么搞都不行,这种问题如果没图纸真的不好修啊,建议楼主找 ...

有图纸啊,就是找不到那的问题啊,怀疑桥,可桥都干了呀,还是没有来的嘛

网友:
图纸能帮到新手。。。能总结就成老手了

网友:
进水机,多看看估计有很多腐蚀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图纸啊,就是找不到那的问题啊,怀疑桥,可桥都干了呀,还是没有来的嘛

细心点,可能就修出来了。

网友:
工作条件及数据线查下.

网友:
这个没有过经验,帮不上,按照图纸测针脚的二极体值,有怀疑的就跑线。新人只能想到这些。经验不足啊。

网友:
我也搞不清楚了,遇到几台这种问题,都没搞好,还是叫客户插USB声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