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G41开机提示一串红色英文字母

楼主(2012-09-30):
开机提示press f1 key skip warning message or del key enter setup一串红色英文字母   怎么设置也去不掉了  求大侠帮忙 客户急着要机器

网友:
按F1和DELL键 都没反应吗

网友:
按F1能不能进系统啊?说清楚一点故障现象。。。

网友:
开壳,给主板电池放电,重设bios,

网友:
按一下F1就进去了

网友:
放电,清CMOS,刷BIOS试试

网友:
BIOS检测里面设置一下,某个参数设置不对。发出报警提示了!

网友A(2014-03-25):
这问题LZ是怎么解决的,我现在也遇到了,也是富士康的板

网友(2014-06-03):
用USB键盘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问题LZ是怎么解决的,我现在也遇到了,也是富士康的板

进BIOS里第1项进去,就是设置时间日期那项。 在关闭软驱下面有项叫mouse设置成打开就可以了,我的就是这样搞好的。

网友:
估计是硬件问题,不一定能进bios

网友(2014-07-31):
刷bios就好了    看好版本

网友:
是不是、电池没电了

网友(2014-09-10):
xieyubin
引用 网友A:
这问题LZ是怎么解决的,我现在也遇到了,也是富士康的板

进BIOS里第1项进去,就是设置时间日期那项。 在关闭软驱下面有项叫mouse设置成打开就可以了,我的就是这样搞好的。
这位师傅说的完全正确!!谢谢

网友(2015-09-16):
进BIOS里第1项进去,就是设置时间日期那项。 在关闭软驱下面有项叫mouse设置成打开就可以了,我的就是这样搞好的。
这位师傅说的完全正确!!谢谢

网友(2016-04-23):
引用 网友B:
进BIOS里第1项进去,就是设置时间日期那项。 在关闭软驱下面有项叫mouse设置成打开就可以了,我的就是这 ...

这个兄弟回复的很对,我的这样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