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天运F4000 D6不触发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9-30):
客户送来一台神州天运F4000  D6本本,说不开机,我接上电流表一看有待机0.02正常。按开机键没有反应,原来不触发,心里想可能是开关按键坏了啊……..呵呵,暗自高兴,于是拆机检查,结果开关是好的,开关针只有1V多点电压。看来只有检查电路了,先测量系统供电5V没有。先给大家看看这款机器的上电时序。

这款机器系统供电是OZ815LN   ,待机时只产生5VEC和南桥的工作电压是通过5V转换过来的,于是检查815LN工作条

在此我大概先说一下此芯片工作条件和过程。2脚有了19.5V的主供电后,5 16脚等等就输出线性5V LDO,此5V LDO不受1脚和6脚的控制。只要芯片有供电就有输出。然后检查15V  开启信号脚,发现0V, 通过跑线路发现是从PQ11过来的 发现PQ11 C极电压4.8V正常,但是到815LN1脚电压只有0.2V,检查PR504150K)开路,找到100K的电阻装上去,815LN一脚开启电压4.6V正常,3脚基准脚0V。此时PQ4 D极还是没有5VA电压出来,测5VA电感对地阻止正常,南桥 EC对地阻止也正常 ,于是基本上确定815LN挂了,手头上又没有货,就在淘宝买了2个,7元一个。顺丰快递,第二天就到,把新的815LN装上去,电流0.02正常。+5VA电压正常。3脚基准2.7V也出来了。按开机键触发,裸板跳到0.65没有过内存,把内存取下来用橡皮擦了几下。好电流上去了,修复完成。
在这里有人要问,系统供电5V都没有出来,怎么会有待机电流呢?主要是系统供电芯片815LN,只要有主供电,就会产生5V LDO。此电压也要给一部分电路供电,所以又待机待机电流。发表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想告诉遇到815LN  PWM电路出现故障时的检测思路。他和其它PWM工作有点不一样。5V线性LDO不受1脚控制,按开机键后61.8VA开启脚3.3V才出来。200大洋到手,呵呵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