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买的BGA 坏了?、

楼主(2012-09-30):
前几天刚花4800大洋买了个,CF360BGA,今天寻思测测焊接时的温度,按说明书,点了两下DISP,TIME灯亮了,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上部温度正常,但是下部温度却高达583度!!此时并没有开始加热,按下启动按钮,故障依旧,直到焊完,冷却完毕,下部温度仍然显示583,刚买的,测温线没问题,哪位大侠帮帮我啊!!!

网友:
打电话给销售处呗。。。问问

网友:
测温线没插就会这样
如果确认测温线没问题,电话一下售后

网友:
不会那么容易坏的,来这里说BGA刚买就坏的,多数是设置问题和使用不正确
看过好几个发帖的了。

网友:
哈哈,运气不好,烧点高香

网友:
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,。。。

网友:
这东西说实话,真没什么可调的,就几个按钮,问了售后了,他说下部测温没用,上部就可以测全部温度了,想了下应该就是这样吧,我以前用的是触摸的这个还真很少玩,升温不过挺快的,建议大家买自己用过的,要不还得重上手呢,希望迅维陈品越做越好,(说明书写的不够详细呢,无语了)
售后态度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不会吧583.显示错误还是温度错误啊。。!

网友:
点两下DISP键,TIME灯亮了以后,410温探表就进入了测温状态,而如果没有插上测温线,那么显示的值就是一个虚数的,(360的机器的外置测温探头都是和上部的410温控表相连接的。)

网友:
原来楼主已经明白,只上部温控器可以测温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