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招了,到底哪儿的问题啊!

楼主(2012-09-30):
acer v193w黑屏,在网上查到是驱动板问题,修好后用了一段时间就显示人物脸蛋一半正常一半花,屏线换了超过5根。最后没法改通用版测试,不花了,但用一会后又黑屏了,(驱动板是新的)灯管测试没发现问题,高压条也是一样!请问朋友们这到底是哪的问题啊!

网友:
你重新刷程序

网友A:
至少要确定黑屏时背光亮不亮吧?这样才能确定是屏电路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至少要确定黑屏时背光亮不亮吧?这样才能确定是屏电路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啊

不亮啊!

网友:
灯管不亮的话  那你查高压板的供电和开启信号

网友:
黑屏故障比花屏故障好解决吧,灯管亮了就可以了么,楼上说的条件都有就应该没问题了

网友:
用灯管测试器看看是不是背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程序跟黑屏有关吗?

确定高压板和灯管没有问题,可以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程序跟黑屏有关吗?

还有你确定你换的板子真的是块好的,没有问题的吗

网友C:
你高压板是几灯的? 控制信号确定没改错吧?
改了高压那给高压供电的芯片拆掉没.
灯管有没仔细测过?
如果排查过以上, 那就换条高压试试吧.

网友:
你把高压板的开启线,连一个500欧电阻,直接5V供电,看看能不能亮屏。

网友D:
我想应该你电源板高压的问题了,前天我一样和你修了一个。开始以为是驱动板问题,后来加上高压板上去就没事, 走了好多弯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高压板是几灯的? 控制信号确定没改错吧?
改了高压那给高压供电的芯片拆掉没.
灯管有没仔细测过?

4灯的,我改的是主板不是高压条,灯管测过,并取下来看过!这会不会是inl837Gn保护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想应该你电源板高压的问题了,前天我一样和你修了一个。开始以为是驱动板问题,后来加上高压板上去就没事 ...

我现在也觉得是高压条的问题,但我已经改了主板了,不会再改一个高压条吧

网友:
期待结果,楼主修好说声啊

网友:
哎!终于好了,这台显示器真折腾人。黑屏是灯管问题,早上灯管还好好的,到了下午就只有3根灯管亮了。无语啊!谢谢大家帮忙了。灯管从外表看是根好的,谁知道最后还是它出了问题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VGA接口附近的两个贴片三极管坏了 用A1015代换吧 贴片的一般动率小 爱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