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机法 的一个疑问

楼主(2012-09-30):
在有些时候 当CPU  或个别供电 的上管坏是我们用烧鸡法 烧不出来   ,用来烧机的电压 在PWM没工作的情况下 会不会沿其他象3V 5V的上管  输出直接加到 负载 上 而烧坏负载呢?

网友:
没看懂么!

网友:
上管坏你用什么烧鸡法呀,你把东西烧坏了我想你也烧不出个所以然来,烧机法只对于对地断路的线路

网友A:
-当时没怎么看图纸 没注意是上管还是下管   只是B+对地短路  换MOS  管后   3V  5V同时短   难道 PWM芯片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-当时没怎么看图纸 没注意是上管还是下管   只是B+对地短路  换MOS  管后   3V  5V同时短   难道 PWM芯片 ...

-当时没怎么看图纸 没注意是上管还是下管   只是B+对地短路  换MOS  管后B+不短了 但   3V  5V同时短   难道 PWM芯片 ...真后悔在没烧鸡时该先大体 测一下B+   3V  5V   对地阻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-当时没怎么看图纸 没注意是上管还是下管   只是B+对地短路  换MOS  管后   3V  5V同时短   难道 PWM芯片 ...

如果只是上管坏了,B+不可能对地短路的,你换了MOS管后不短了,只有一种可能你换的是下管.

网友B:
  烧机法 只是相当模拟出一个电路输出,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。但,你有没有想过,电压是到其他电路了,他这个电路怎么正常工作???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具备,场管怎么导通??

网友:
有是会烧到其他芯片

网友:
估计是不能乱烧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烧机法 只是相当模拟出一个电路输出,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。但,你有没有想过,电压是到其他电路了 ...

图片上有文字 请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-当时没怎么看图纸 没注意是上管还是下管   只是B+对地短路  换MOS  管后   3V  5V同时短   难道 PWM芯片 ...

楼主这个情况,如果跳过了保护隔离电路,用高电压烧鸡应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。
烧鸡之前怎么不测试一下每个电感是否对地短路,这样一测不就找到问题了吗?

网友:
烧机法只是针对于短路现象的,
上管坏你用什么烧鸡法呀,你把东西烧坏了我想你也烧不出个所以然来,烧机法只对于对地断路的线路,再说啦!只要你把电压控制好与电流控制在2A一般不会出现的

网友:
别把南北桥给烧挂了

网友:
无论怎样应该在烧机前先量一下各输入、输出,及芯片的工作条件,先确定大体的故障范围,有些情况是不能烧的

网友:
断开公共点烧?

网友:
有利有弊 烧的办法有时候确实会引起副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