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做了一个很小白的事,长知识了。

楼主(2012-09-30):
一个适配器9V,我用直流档测才0.1v多,以为是坏的拆开。后经查证,才发现这个适配器输出的是交流低压。用交流测,12v多一点,是正常的。太小白了,这叫线性电源适配器。一种很普遍的适配器,但自己真的没深入了解过这方面的内容,导致拆解了一个好电源。回想,这应该是从前中兴猫的适配器,一直误以为是腾达路由器的电源了。

网友:
难道负载用的是交流电,还是通过内部转换呢?!!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是在机器(设备)内部转换的。有些路由器吧,你拆开来,这个插座后面就是4个整流二极管。

网友A:
交流电 适配器 9V没遇到过 请问楼主 用在什么东西上的?

网友B:
猫内部有桥式整流滤波吧?这种电源里面1个变压器,拿起了很重了.

网友C:
明明是交流电源却被你说成了线性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交流电 适配器 9V没遇到过 请问楼主 用在什么东西上的?

是我从客户那要来的,估计是中兴的modem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猫内部有桥式整流滤波吧?这种电源里面1个变压器,拿起了很重了.

是的,就是那种,变压器上面还有一个温度保险,我拨开表皮看了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明明是交流电源却被你说成了线性电源

我从网上查的,就叫线性电源,淘宝上也这么标注的

网友:
呵呵,不跟你较真了,殊途同归吧!交流电只有经后级整流滤波算是线性电源啦......

我所学到的也是你这种概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明明是交流电源却被你说成了线性电源

这种变压器就叫做线性电源!

网友D:
一般是DC表示直流,用一直杠下面带虚线表示。AC表示交流,用像完整的正弦波的曲线表示。

图形你就自己百度了,楼主你该充下电区分下交流与直流电压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是DC表示直流,用一直杠下面带虚线表示。AC表示交流,用像完整的正弦波的曲线表示。

图形你就自己百 ...

我之前真不知道还有这种交流转交流的变压器,这是缺乏理论的原因。所以也就想当然的认为是输出直流9V,当我把这个适配器打开之后,我就意识到自己搞错了,因为里面就一个变压器,其它什么都没有,并不是开关电源。

网友:
我碰到也会小白的~

网友E:
这个就是交流变压器,220变9V的,出来也是交流电,原来很多modem都用的,上面明明有AC标示的

现在大多数才是开关电源直接输出直流电,标示DC

看来你缺的不是理论,而是实际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就是交流变压器,220变9V的,出来也是交流电,原来很多modem都用的,上面明明有AC标示的

现在大多数 ...

你说的对,缺少实践经验

网友:
这种适配器见过好多。一般电路板上有整流元件,转换为直流的。。。

网友:
再补充一点,这种电源,有时候上面只标了输入和输出,没标是直流还是交流,符号也没有,我试过一个,12V供电的音箱,用直流电可以用,用原装的交流电源也可以用,

网友:
你用的数字表把。模拟表会测得高一点。以前的猫是的电源变压器的,出来是交流的。到猫里面才变直流  现在的有些猫里面也还有整流电路 。

网友:
我上个月也小白了一次,我用的希尔特500P电源一时没找到,就用普通的试了一下,不能用,再用电流表试一下,居然大短路,烧了好多东西,还好修好了,花了十元钱,最后知道原因,一般的电源是内正外负,希尔特500P的相反才烧掉的

网友:
开关电源出来之前,就是用变压器把市电变压低压交流电,再经过整流滤波稳压后供给电路使用的。
后来因为成本体积重量的原因才被开关电源淘汰的。
像音频功放之类负载变化很大的电路,变压器还是比较好的选择。

网友:
外壳上应该有标记啊,“~”表示交流电源啊。没看吧。

网友:
前两天修了一个华为MT800的猫的电源,也是交流电,一开始用直流量不到,就用交流一量,有了,然后看了一下板子,有整流桥,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很容易辨认,块头大的,里面放了一个变压器,也就是线性的;像手机充电器样式的,比较小和轻,这种就是直流开关电源。直流电源可以替换交流电源,交流不能替换直流

网友:
交流直流应该可以看到图示的。交流是“~”或AC,而直流是上“—”下“...”这样的标志或DC。至于正负极的图示一般是“.)”,有细线指示小点是正极还是半圆(也就是外皮)是正极的。仔细看外表上一般都是有标识的。

网友:
楼上最后那句很对,支持一下。

网友:
电脑里的电源叫开关电源,以前的变压器很重的那种叫线性电源(转换效率低,笨重)。

网友:
学习了. 这是很好的经验2

网友:
应该是没仔细看,后面都有标注的。

网友:
这个要看电流的图标,有分直流或交流的

网友:
没碰到过,长记性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交流电 适配器 9V没遇到过 请问楼主 用在什么东西上的?

有的,老TP-LINK 402还是什么的路由上用的就是9V交流变压器

网友:
顺便问下 把9V交流插在9V直流的路由上会怎么样???会烧坏哪里???

网友:
几年前的MODEM,路由器的电源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像这种低级错误不少人都犯过。

网友:
现在的 猫和路由都不用这种东东了,电压不稳的地区不适应,老爱掉线。

网友:
这个见的不比较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