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BIOS 文件为ROM

楼主(2012-09-30):
在华擎官网上下载到H61 主板BIOS ,  打开看 文件是  4M  的,  ROM 文件,用什么来刷啊,求助。   编程器是不行的,不是.BIN 的文件

H61M-HGS(2.10)ROM.part1.rar

H61M-HGS(2.10)ROM.part2.rar

H61M-HGS(2.10)ROM.part3.rar

网友:
一般都可一直接刷进去的,或者你把文件的扩展名改为BIN诗诗

这样也行吗?我想应该不行的

网友:
AMI 用 afu ami不知道

网友:
afudos.exe,主板的驱动盘有引导功能,也有这个程序,在dos状态下刷。
老华硕主板都是这样刷的,像845系列。想不通H61板也这样折腾。

网友:
先备份,改下扩展名  刷下看看 我记得是可以的

试过了,不行的,将ROM 改成.BIN 导入编程器时,全是FF ,设为导入原始数据
好的,谢谢! 我试试看

网友:
在官网上查了刷BIOS  的说明,是在DOS 下刷的,开机启动时,按F2 进入CMOS 设定,内带有FLASH 升级程序,自动查找BIOS 文件。硬盘或U盘中

网友:
记得刷以前,先把原来的做一下备份,有备无患的。

网友:
用U盘启动DOS下刷!

网友:
这时如果用鼠标选定它再用“Ctrl+光标键”就可使对象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精确移动了。
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77071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