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主板问题

楼主(2012-09-30):
本子摔了一下,屏幕完了,键盘也挂了。不过拆下主板看没什么大问题。上电后测试供电正常,cpu、gpu微热,但是连接外接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。跪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!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板子上麽个元件被甩掉了 造成显示故障,重点检查显示驱动那块

网友:
不会的,没有那么大的力吧!是不是本子开机时VGA没有信号输出,只有进了系统才行?

网友:
不是的 应给大多数本子都可以进bios的!你屏都摔坏了 还这么大力,你想想看吧 !看看是不是硬件接触  内存 硬盘什么的,,要能测一测电压就更好了。。

网友:
硬盘坏了,我拆了;内存测试了,没有问题;供电一切正常,风扇也转;原件查了,确实不缺少,麻烦楼上的大哥指点下吧!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,,

网友A:
电流是怎么跑的  本摔了  可能会把桥给摔空了 也可能把某个芯片给摔掉了

网友:
俺是个白痴,不会焊下BIOS刷。不过我觉得应该不会是BIOS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是怎么跑的  本摔了  可能会把桥给摔空了 也可能把某个芯片给摔掉了

电流比较正常,摔得时候据说屏幕竖直落地。是不是本子开机时不输出VGA信号啊?

网友:
显卡问题的吧

网友:
切换下内外显吧试试,不过记得e40好像应该主板直接能点亮外显

网友(2013-03-04):
外接都不亮,主板坏了,但是桥摔空旱了,线断了,神知道,要慢慢的万用表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