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谁手上有M2VH-RH这块板子

楼主(2012-09-30):
如题,这个板是技嘉帮HP做的,我需要一张CPU 12V供电插口最上面两颗MOS管子和旁边的清晰图片,因为之前被人修的时候吹掉几个小电容电阻,不知道在什么位置的,现在故障是上电能跑码,但是跑完码之后那两个MOS管会发热,焊锡都会融掉。。。。

未修之前是那两颗MOS管短路,被人换了之后就变现在这个样子,CPU供电芯片是ISL6566

网友:
有电路图,可以查一下,,

网友:
小电容就好说一点,大一小点换上也无所畏。但是小电阻就不好说了。

网友:
就是不懂那些小电阻的位置在哪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