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待机不触发求助,此EC是否带程序

楼主(2012-10-01):
机器型号是HP 6910P  故障现象时有待机,有待机不触发,之前是当代码,,更换SB上电突然大电流,为PQ47击穿,更换,待机0.03   +3VALWP  +5VALWP 正常

按开关无反应,差EC工作条件,供电正常复位为低,,不正常,,ADP_ID为高分析感觉应该为底才正常, 开关到EC也无跳变,直接拉低IO开关脚信号也不触发,BIOS 片选有电压无波形, EC复位上拉电压正常,对地阻止也无短路断开D7EC复位还是不出来,R575阻止正常  求思路[

网友:
BIOS是挂在南桥下面的   待机没波形是正常的   AD_ID正常应该为高   ADP_PRES有吗?

网友:
应该没待机

网友:
二楼正解,IO上如果有白色的纸像IBM那样就会有,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程序的。

网友:
BIOS挂南桥上EC带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