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置USB一组能用,板载认不到

楼主(2012-10-01):
一块NV单桥的AM2主板,前置USB接口两组,有一组使用正常,一组也是认不到,板载两组USB都认不到,无论插什么,U盘,鼠标……,四组USB数据线打值都正常530一样,5V插不插U盘都正常,系统没问题,接口换全新的也一样,直接刮断板载的数据线,从可以用的一组前置USB飞线过来,也使用正常,没头绪,求解答,如果桥虚焊的话阻值应该不一样对吧?如果桥的USB模块坏应该四组全部不能用?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试过插着USB头,在USB头上测对地二极体值?有可能是数据脚变形,不能接触到USB设备的数据脚。

网友:
楼主都说了换了新的接口也不行

网友(点评):
哦,这样啊,那就没有思路了,远程培训学员有什么思路吗?

网友:
看来还是桥的问题。

网友A:
数据线顺着线路仔细查查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数据线顺着线路仔细查查吧。

数据线跑了两条,都是直通桥的,如果断线应该是无穷大才是站,8条线打值都是500多,应该没断线

网友:
数据线跑了两条,都是直通桥的,如果断线应该是无穷大才是站,8条线打值都是500多,应该没断线

网友:
查不出来,就用你的方法飞线呗,一个板子不值得深究啊

网友:
能用就行,一个板子也值不了多少钱。

网友:
进BIOS看看这块板子是不是支持分组屏蔽USB的功能。

能力有限,按照楼主说的我只能想到这么多了。

网友:
你测量一下坏的和好的USB接口有什么不同

网友(点评):
楼主说了:“四组USB数据线打值都正常530一样,5V插不插U盘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插PCI转USB,,省事赚钱

主要是客户要求修,放了好多天了,一直没空修,这两天客户来催了解

网友:
1、报价换桥,如果不想修,可以报高点
2、USB是点对点的,飞线还不如用USB HUB

网友:
刷过BIOS没有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