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ier T6 本各电压跳动怎样修?

楼主(2012-10-01):
SW9板 。 触发后电流0.02A,几秒后电流跳0.4A左右立即又回到0.02A,周期性地变化。 3.3V 5V始终稳定,其它1.05V等电压都是由0跳到零点几。 干掉NEC大电容也一样 。 请问该从哪入手? 谢谢

网友:
0.4的电流一定是有某个电压没有出来 基本差不多是CPU供电的

网友:
你 这是掉电,有电压没出来,

网友:
谢谢2位回复, 根据你们提示, 终于发现R168处的+15VALW电压缺失, 从R154处飞线过来解决了。原来只注意大电感处的电压 ,未注意小三极管的电压是否正常,并且各电压跳变,一闪而灭,较难测量。看来维修细心是很重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