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打不开,里面的数据很重要。那个软件恢复比较好

楼主(2012-10-01):
U盘打不开,里面的数据很重要。那个软件恢复比较好点些

网友:
试下安易数据回复软件 ! 这个软件还可以看到图片!

网友:
打不开还是坏掉了,如果只是数据丢失就用易我来恢复。

网友:
他的意思应该是U盘读不出来了,如果你的焊接水平高的话,找个规格一样的,把芯片换一下

网友:
U盘要先想办法认到才行,

网友:
易我??好像不错

网友(点评):
垃圾,还不如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

网友:
diskgenus可以呀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更垃圾,连易我都不如

网友:
如果认不到,建议你用一个型号差不多的换芯片

网友:
的有个使用的解决方法

网友:
这个问题的看看是坏了  还是怎么了    能修就修   修不了就恢复

网友:
这个最好到专业地方去回复

网友:
这个你说的不够详细,至少发个图上来啊! 有的是硬件毛病,有的是软件方面的!

网友:
比较可靠的办法是把存储芯片拆下来,找个相同主控的板换上就可以了!

网友:
把问题描述清楚点再说吧 如果是硬件问题的话 最好有图

网友:
可以试试DISKGENIUS
先确定,U盘WINDOWS还能不能访问,可以.
如果直接提示请插入磁盘,很有可能就是硬件损伤了,
如果数据十分宝贵,那还是不要尝试,出钱消灾 吧.

还有,重要数据一定要养成定期备份的习惯!!!

网友:
  你连叙述问题就搞不清楚,去专业地方 交钱恢复吧。

网友:
DG,  易我数据

网友:
有没有免费 效果好的软件啊

网友:
找个规格一样的,把芯片换一下

网友:
raw格式吧,最常见的问题了,会弄的话有救的

网友A:
数据恢复大师

网友:
这样也行 ,u盘打不开 也分很多种 ,主控坏了 还是存储芯片坏了 。

网友:
看看是什么问题了,万一是硬件问题呢

网友:
楼主 用 超级数据恢复 软件呀!有破解版的哦!很好用!

网友:
如果是硬件坏了的话,就不可能恢复了,只有送到专门的维修店去维修喽

网友:
换个一样频率的晶振就好了....

网友B:
还是用diskgenus吧,这个比较好用些。安全。实现不行就换其它办法。

网友:
感觉用软件恢复出来的数据都是乱七八糟的碎片

网友:
打不开好像先要做量产,然后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闪存中的内容。

网友:
或者用淘宝有卖没有闪存的空板把闪存焊上然后恢复,固件的损坏用恢复软件恐怕不好使的。

网友:
WINHEX很不错,不过有点难度,这个软件是十六进制编辑器,打开后完全是十六进制的编码。

网友B:
易我可以的

网友:
试了好多软件都不行

网友:
数据这个都可以恢复,但是U盘就差不多不能用了

网友(2013-07-12):
Recover my files汉化版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