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由器分不起IP地址

楼主(2012-10-01):
  有一个路由器把线插上分不起IP地址,是不是路由器坏了

网友:
路由DHCP 服务开启没有? 下边的PC机网卡设置自动分配IP

网友:
你用宽带猫试试能不能上,不就知道路由好不好使了?

网友:
能描述仔细点吗?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一次,开启路由DHCP,主机网卡设置自动获取IP

网友:
从新调一下路由器

网友:
嗯!恢复为出厂设置,重新设置一下,并开启自动获取IP地址

网友:
DHCP服务没打开吧

网友:
楼上的方法都说了!!!要还是不行就扔了!!!

网友:
对,要开DHCP设置是否开启,然后用户电脑IP要设为自动获取。

网友:
戳一下,路由器的RESET口

网友:
路由器、电脑及网线问题都有可能,建议挨个排除看看

网友:
看一下你的IP地址池设置和IP租期时间,是不是用完了

网友(2013-07-01):
把路由器恢复出厂,并且把TCP/IP协议设置为自动获取IP

网友:
换一个路由器试试看。。。如果不行可能是PC机有问题。

网友:
最简单就是,reset!

网友:
实在不行重启一下,再不行恢复出场设置!

网友:
路由器reset恢复出厂重新设置,电脑客户端使用自动获取ip地址.如果恢复出场还是不能自动分配,你可以根据路由器的默认网关,将电脑客户端设置为手动的ip,子网,网关,dns,如果还不行,路由器就不要用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