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00 内存供电出不来问题维修!!

楼主(2012-10-01):
SL400 内存供电出不来问题维修!!  供电IC TPS51116   请看详细引脚测试电压!!

上图是各个引脚测试到得电压!!  请高手看下,还缺少什么条件, IC已经更换了2个了。!!

网友:
上下管是不是好的哦,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的

网友:
供电,开启,REF条件满足了吗?

网友:
期待结果~~

德克蓄电池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  你也得说一下你这个芯片目前的情况  有什么,哪些脚没有电…………

网友:
5脚REF  0V的话就不对

网友:
查一下C8306

网友:
把上下管都换了试试

网友:
也想知道,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我觉得那个基准电压不对  应该由内部给了它一个电压 要么是芯片 要么是旁边的电容击穿把它拉地了 LZ再查查

网友:
S3和S5的信号有吗,查上级

网友:
各个引脚能测试到得电压   但是电压不一定是对的呀  你把主要的定脚 电压都测下  说出来是多少电压

网友:
好像是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,如果后继没出什么问题的话应该是能产生电压的,期待结果。。。。。。ref 0V好像不对哦

网友:
第五脚应该有个电压的吧。。
还有就是VTT那个0.9V去哪了。。也没有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