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白屏

楼主(2012-10-01):
一台AOC21.5的液晶显示器白屏,打开发现图中红圈中的一个管子烧没了,一脚的电路板的铜皮也起来了。不知道参数,从旧驱动板上找一个ZD开头、大小相近的二极管换上,不接屏上电量电压有5V了,再接屏,屏黑了2下,无图像再白屏。量刚才换的管子,一端有5V,接屏的一端又没电压了。请问这是个什么管子?用什么替换?

补充内容 (2012-10-5 07:56):
D706用SS14代换,VDDA13V正常。VGH19V不正常(正常23.5V)。VGL 0V换掉旁边的D703,-6.3V负电压出来了。接屏线试,黑屏,VDDA2.几V,VGH电压0V,VGL-6.3V。过一会儿,闻到电子产品高温的味,断电查,SS14又坏。

网友:
这个管子代号是D706吧?因为老烧这管子,不敢短接这里。

网友:
5伏稳压管。

网友:
后面又短路

网友:
找个差不多的。不行就改个驱动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老烧呢?用什么能换?

先把5伏和3.3伏三端稳压管换掉,再换上这个二极管试试。

网友:
查到这个管是SCS140V,1A40V的,请问用什么二极管能替换?

网友:
有可能是屏不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一般烧这个二极管,屏电路也有问题。先查下屏电路的3.3V稳压管

网友:
估计是屏短路了吧 先点下屏试试 要不白费劲

网友:
30针屏线的屏还有配件,可这是个60针屏线的,没法玩啊。这个驱动板集成了屏的大部分电路,送到屏的电压是13V。

网友:
后面又短路
,检查逻辑板供电部分吧

网友:
后极短路,再查

网友:
屏上只有一些电容,打了一下没发现异常,这个真正搞晕了,为什么接屏就烧这个管子呢?不接屏为什么不不烧呢?

网友:
不行就换通用板或用买个驱动板直接换上去

网友:
后级还有损坏的原件电流大,造成屡次损坏你换的原件,仔细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