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淘宝买的DELL-3300集显的EC-BIOS 和主板BIOS

楼主(2012-10-01):
Vostro 3300 版号DW30 UMA MB 09902-1集显的ECbios  和主板BIOS

网友:
另外要求助大家,我手上的DELL 3300没有3V 5V,开机不触发。
描述如下
机器没有3V 5V 待机芯片RT8205    8脚17脚线性电压都有,就是1脚6脚没有开启信号,NPCE781
的15脚为低电平。EC的工作条件测试没有问题,EC-BIOS也刷了,EC也换了,还是不行。

强制给EC-15脚高电平3V-5V能工作,机器不装纽扣电池,电池板插在主板上,再外接适配器可以自动触发,供电
都出来了,但是点不亮的。(强制状态按开机是触发不了的,只有电池板装上,再外插适配器机器会被自动触发)

现在测试下来比较奇怪的地方,插上电源,测量开机按钮处电压只有1.05V(强制3V5v工作的时候开机键上有3.3V的),EC的BIOS芯片1脚=1.05V
2脚=0V   8脚供电3.3V正常。

有没有好心人正好遇到这机器帮我测量点数据把,EC-BIOS各脚电压 看看多少。
3V 5V不出来到底是啥问题呢?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EC工作吗?
(EC芯片换过,ECbios刷过,还是不行)

网友:
EC  95脚开机电压只有1.05  93脚AC-IN  底电位

网友:
开机电路我看图纸上R3754上拉电阻没有的
怪了这个EC开机电压哪里过来的呢

网友:
这里是去面板按钮方向的电压也是1.05v

网友:
上拉电阻找到了R3734阻值也正常,但是为何开机电压只有1.05就搞不懂了,人为用个电阻小点的接上,开机电压到了3.3V也是不触发的

网友:
有没有修好, 我有一台dell 3300 的和你的问题一样  正发愁呢

网友(2017-08-04):
BIOS可以亮机,但为什么不显示log??

网友(2019-03-16):
我的也坏了,BIOS怎么刷回来,bios文件哪里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