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2A换改良631显卡不定时黑屏谁遇到过呢?

楼主(2012-10-01):
一台联想C462A本本,机器来的时候是黑屏不显示(有时候也显示),显卡是603的。换改良版631后不定时黑屏(黑屏时连背光都没有),于是上BGA,重新植株,无铅换有铅,做完了还是不定时黑屏,间隔的时间不一定,有时半天都不黑,是什么原因呢,631看过了,应该是真的。
有哪位大哥遇到过啊 ?怎么解决?
显卡
黑屏

网友:
供电不稳?

网友:
适配器换过了

网友:
散热 没搞好

网友:
应该还是你的显卡芯片有问题,我碰过一次。还是换了颗芯片好的

网友:
你把原来的603换回去就知道了

网友:
温度并不高。cpu50度,显卡53度。排除了温度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