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2-10-01):
加电点不亮,修了一次显卡,结果亮了,客户拿走了,第二天结果又坏了,只能换了,但是换了显卡芯片跑电流看见正常,就是点不亮,纳闷了????
华硕
芯片
显卡
点不亮

网友(2012-11-16):
显卡爆了吧!

网友(2014-10-08):
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

网友:
显卡太老了吧,不中用。

网友:
能听到华硕LOGO的声音吗 有可能是显卡没做好 或者是显卡有问题 先重新植球试试 不行再换一片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