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进水维修

楼主(2012-10-01):
     把机拆了,用天那水洗板,再用风枪吹吹,最后用烙铁焊下,OK!修过几台都是这样解决

网友:
不错 值得借鉴

网友:
呵呵,那如果是有原件腐蚀坏了。你清洗后就不容易看了。最好是把腐蚀的地方记下来,然后清洗,如果好了,那恭喜你,没好的话,那就要着重检查进水部分。

网友:
没有腐蚀的都可以  自来水冲冲  板子水洗洗酒精都可以的   然后BGA考最好

网友:
进水机器 大部分还是比较好修 呵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