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电源板5V,12V没有电压

楼主(2012-10-01):
液晶电源板5V,12V没有电压求助!!!

网友:
哥哥,你说的是不是太简单了点啊,多描述一下啊。比如品牌,发个图来看看啦。
另外你自己测试的一些数值。别前面保险都烧断了,后面就给你说换芯片换场管的一堆废话。

网友:
这样问问题?最好的方法就是送到专业维修站去。

网友:
只能告诉你,修电源吧,,,

网友:
这种求助不会有人能帮上你

网友:
电容有问题也会,二极管有问题也会,高压短路也会,电源IC有问题也会,保险断了也会,开关管坏了也会,给电源IC供电滤波的小电容坏了也会。很多很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楼主先看看300V有没有,有的话先把电源IC换了试试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