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T P路由器被雷击了??????

楼主(2012-10-01):
无线可正常使用/////所有LAN口全挂了/////没一个可以用/////求高手乍修复啊!!!!这样可以保修吗!!!!
路由器

网友:
求懂的大大解释一下////////

网友:
雷击不可以保修的`!全挂的话WAN口应该也坏了~!无线可以上网吗??

网友:
好像见过一个这样的维修,应该是换了个电阻就好了。

网友:
保修是不行了,应该是交换机芯片挂了,真是芯片挂了,就没必要修了。

网友(2013-07-24):
本地连接正常 宽带连接显示678 猫的第二个指示灯一直闪

网友:
只要没有明显被雷击的痕迹,你就不用说怎么坏的拿去保修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