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寸长城液晶告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2-10-01):
打开一看是有人动过了。 保险没有装。。我测了一下是有个13N50Cd的管子坏了!原来的是13A   找了个9A的 代换  装上保险 通电保险就烧了! 试了两次也都烧! 又仔细测  3842 也坏了! 。。。。。3842 我现在没有! 。。。。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指教一下! 小弟甚是感谢。。。。。。

hjq
3842你都没有估计不是专业维修的。还是建议多学点了再做。

网友:
虚心听........

hjq
灌水是要扣分的,自己赶快改!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串个灯泡,降压不烧了,再慢慢查吧

串一个白炽灯是可以有效保护开关电路,但是如果尖峰吸收电路开路,就算接了白炽灯也会把开关管或模块击穿。

网友:
你先打值看看还有没其他东西坏呀.
确定没有你就上个灯泡测电压咯.
没有3842可以代用其他芯片. 具体型号不记得, 自己到论坛查查吧.

网友:
先测量整流桥,再测量后面相关电路确认无短路。换掉MOS管、S极电阻、3842、光耦等,在保险管处串接100W左右灯泡再通电试机。

网友:
现在有个新问题  整流桥装上就短路  拆下来测又是好的

hjq
把桥直接换掉再看。

网友:
300V回路有短路点

网友:
逐级断开。才可判定

网友:
如果是整流桥装上就短路 , 拆下来测又是好的.那可能是大的电容坏了,换个试试.

网友:
电路还没摸透,应该按流程一级级查。

网友:
12V电源适配器里有3842

网友:
谢谢 大家给予的方法! 我换了 3842B  开关管     后来发现大电容295V  也 换了!  通电后OK

网友:
我有个灯泡 专门拿来放电的呵呵

网友:
我用电烙铁放点

网友:
万用表也能放电。